求助 主板无法开机

楼主(2012-05-16):
一块845GV 主板 可以触发  VCORE 1.4V  ,时钟和参考电压正常,PG 复位 都小于0.4V 其中PG 经331电阻直接接 VCORE,PCI也无复位电压,32K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0.04  0.12

此板复位开关RST+   3.5V 是由 VCC5V 经电阻分压得来,一路直接进南桥,另一路飞到时钟IC 复位脚

新手,接下来如何走,请大侠们指点一二。

网友:
查总线供电和内存供电

网友:
谢谢2楼,我对总线这东西一直含不清,只是知道有SMBdata 和SMBCLk ,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总线,这两个电压为3.3V  内存供

电2.5V正常,后来发现PCI CLk BIOS 31脚电压为2.5V 换掉时钟IC 这两个电压变成1.8V

而 CPU两个时钟脚电压则维持不变,为0.4V,南桥32K晶振两脚电压提升了0.04V  分别为 0.08 和0.16V

可依然没复位

网友:
没复位要查全板的供电,全板的时钟,查下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都满足了吗供电,时钟,PG是否都正常?

网友:
加焊下IO芯片

网友:
查南桥的pwrok

网友:
说的太专业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上各位辛苦了~~~ 南桥的旁边的滤波电容有1.8 1.5 3.3 5.0 等电压,是不是可以说南桥供电正常? 刚学的,有点乱~~EC是不是IO ?IO已经加焊过了,这板的IO为 IT8711F-A ,我查这蕊片的说明,上面没有写有哪脚是PWROK

网友:
貌似晶振电压太低'

网友:
回楼上,你这么一说我找了一块正常的~南桥相同的板子上电测晶振两脚电压,比这个还要低

网友:
PCIRST正常不?测PCIA15,IDE1,如果正常,CPU复位有点偏低,查北桥工作条件满足不?

网友:
我错了,CPU PG不是什么直接接VCCVCORE 而是 CPUPG 和CPURST 都是经限流电阻接

VCCVCORE 做 上拉电压。CPURST 到北桥的线也找到了,但找不到CPUPG的另一端飞到哪,各位师傅,各位大侠求我~~~~

南桥的PWROK 这东西还不是很明了,查IO IT8711F-a 没有PWROK定义的引脚,却发现在电源IC的PG引脚直接飞到南桥,为3.3V ,会不会他把电源IC的PG做为南桥的PWROK?恳请师傅们解答。

现在的情况是这样,CPURST/CPUPG还有PCIRST同时被拉低,这到底是南桥收不到CPU复位完成信号所以一直发出RST,还是南桥本身有问题而一直在发出RST信号?如果判别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