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MCP68-M2不触发的怪异修复法

楼主(2012-05-16):
此为单桥板,到手故障为不触发,查开关针、32.768K、25M均正常。

IO用的是IT8726F-S,此IO较新,找不到资料,参照了下IT8712,发现针脚数一样,只能死马当活马用了,按75--72--71--76开机顺序查,按开关时75脚有电压跳变,72脚为3.3V不变,判断IO坏,但找不到换的啊,难道定一个回来,时间运费伤不起啊。

思路来了,既然72脚3.3V不变,那手工短路到地看看吧,想到了就动手,按下开关不动,用万用表电流档把72脚短接到地,强行降低72脚电压,哈,奇迹出现了,开机跑码了!断电、拔电池、清COMS,再开机,正常了,爽啊!!多次测试,均正常触发开机,可以交货了。

此例解决方法较为怪异,主要是思路,图片没什么用,就不配了,省得浪费网站空间。

网友:
从你的故障描述应该原来故障就是CMOS问题, 清除CMOS就好了

网友(点评):
不是的,COMS相关是到手第一时间处理了的

网友:
修理应该先简单后复杂。

后面的拔电池、清COMS,是为了确保主板已经修复,到手就已经做了一次了

网友:
你最好是把75和72用一个几十欧的电阻连起来,延迟一下72脚的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