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m4n78 se 不上电

楼主(2012-05-16):
asus m4n78 se 一块,故障为不上电。
测IO S3#脚无返回,加焊北桥无变化。
测IO RSTRSM# 信号为1V,换IO IT8712F-S/KXS无变化。
跟线RSTRSM#,到IO右上角,PCIEX1_2附近有一上拉排阻,信号另一端为3VSB,更换,上电跑码。

网友:
是上拉电阻坏了,很少见的。

网友:
排阻坏得少,估计是潮湿引起的

网友A:
        我在某资料上看到输入输出的芯片的RSTRSM#信号的意思好像是,就是通知南桥5VSB电源就绪,这个3VSB应该是5VSB转换过来的吧?如果没有这个信号主板就不会上电。在有些资料里特别提了这个信号容易被忽视。

网友:
大家好,楼主说的RSTRSM#信号,是个什么信号,我以前怎么没见过啊,它参与开机电路吗,比如南桥+IO的开机电路中,有这个信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在某资料上看到输入输出的芯片的RSTRSM#信号的意思好像是,就是通知南桥5VSB电源就绪,这个3VSB应 ...

( ⊙ o ⊙ )是的。我也是偶然间发现的。
也修好过几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