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烧4606高压驱动块为哪般?

楼主(2012-05-16):
一台17寸液晶显示器,总是烧4606高压驱动块,该屏刚拿来时经检查是4606被击穿,换新块后(没换灯管)只用了一天就烧了,后来又换了一个4606,一开机就烧了,查所有元件没发现什么问题,现在只就怀疑高压包了。但又不敢肯定。请各位同行帮忙分析一下,那些部件是祸根所在。

网友(点评):
高压包,灯管 ,实在不行,加个高压条试试

网友:
如果灯管没有问题。你去看看高压电容

网友:
直接贴个高压板吧!

网友:
有的话,,试换了才知道啊,,确保灯管不漏电的前提下

网友:
有可能 是 高压包了 , 你检查一下吗

网友:
换了以后全都补焊一下

网友:
高压包换吧 最后换板

网友:
如果灯管没问题  就是高压包了。

网友:
灯管问题可能较大

网友:
一般高压线圈有两个,对比测一下,烧4606主要还是线圈问题。

网友:
什么显示器呀?

网友:
如果是benq fp71G屡烧很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