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见解求真相戴尔n4030无线问题

楼主(2012-05-16):
戴尔灵越n4030重装系统之后无线网卡用15分钟左右断网,搜索不到网络。
重装驱动也不能解决,现在去官网下载驱动装上之后还是不行,情况和原来一样

网友:
你的网络没有问题吗

网友:
当然了,这个不要怀疑

网友:
网卡是不是有点问题啊,还是没接触好啊

网友:
不行换个系统   可能是系统和驱动不兼容

网友:
这个是主板BIOS的问题,DELL售后说这个机器天生有缺陷,刷下最新BIOS就搞定了

网友:
拿到客户那里半天了还没说什么呢,重新装了个驱动。应该还会打电话的吧!

网友:
换个外置网卡``看还会不会掉线先吧`

网友(2013-04-10):
本人已遇到相同的问题

网友(2013-05-27):
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?求真相,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这样的

网友(2013-08-29):
楼上的是怎么解决的?
安装win7 就这样了,总是掉线。从官网下载BIOS更新也不行,用官网的网卡驱动也是不行。

网络环境肯定没有问题的,
发现网上问 戴尔N4030无线网卡掉线的人特别多。应该是有什么缺陷吧

网友(2014-02-25):
我的笔记本也出现这样问题,无线网总是时断时连,根本用不成。后来拆机才发现屏幕转轴处连接无线网卡模块有两条细线(黑白)的外皮被磨断了露出了里面的线,估计是造成了干扰,后来包了一下情况好转但仍然是一打开网页就断线...

网友(2015-07-08):
不知道有没有方法解决呢  现在很头疼  客户一直说会断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