紫光多媒体音箱(带收音)问题----

楼主(2012-05-16):
请问,如何改善收音时必须插线作为天线,很麻烦!想加在内部请指教!谢谢!

网友:
是要插耳机才能收到电台的吧?耳机相当于天线。

网友:
不太懂   ,找修家电的看看

网友:
应该吧耳机子的线连上吧  那样外音还能响吗

网友:
天线在耳机上 改内置的话效果不好而且天线需要匹配

网友:
在耳机孔后面两个脚有一个脚是连进收音模块的焊根天线就好了

网友:
天线的阵源和阵子不是胡乱搞的,是通过波段的波长计算出来的,收音机用的天线就是比较大的,因为波段相对来讲比较长,所以内置效果很差劲;我劝你还是别费劲了

网友:
不知道你听的是中波、短波还是调频波,从你图中来看好象是调频波,找一带皮的细铜线,一端剪平,不要露铜线,另一端露出一点铜线,去碰耳机插座上的几个点,能听到收音的就是天线点,焊上即可,并把天线圈放在盒内即可,

网友:
kt0803ED第15腿断开,接天线,天线约为波长的1/4的N倍,如75CM,1.5M等,16脚为地
我说的不一定对,改装风险自担.
8#的可参考,不过芯线翻出75CM,外皮翻了一番下,芯接15,外皮接16.这样做的天线阻抗好象是50欧.

网友:
一时未看清楼主的要求,天线加在内部接收差很远的,能不能天线串接电容,以缩短天线的长度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