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版问题

楼主(2012-05-16):
华硕笔记本x82s 触摸版本来是好用的,做完显卡BGA后发现触摸版不好用了。查了图纸触摸版接口电路。发现触摸版时钟信号的上拉电阻R3029   1端电压正常为5V,2端电压为0.1V。R3029 取下测量正常4.7K欧。2端对地阻值正常600多欧。接口其他针脚都是正常的,请高手不吝赐教。谢谢

网友:
看看是否把触摸板排线拆断了

网友A:
先量一下线是否断了,如果都是通的,就把5脚的那个C3811的电容拿掉再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量一下线是否断了,如果都是通的,就把5脚的那个C3811的电容拿掉再试试

谢谢,解决了。真是排线中间有折断了,我改装了一下好了现在触摸版好用了。非常感谢。今天又学到了。

网友:
是改的USB数据线吗

网友:
那个线容易断,特别是插口那里,多插拔几次就容易断

网友:
同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解决了。真是排线中间有折断了,我改装了一下好了现在触摸版好用了。非常感谢。今天又学到了。

不是啊,原来的排线断的地方剪掉。用烙铁把绝缘层烫掉。用有硬度的胶带贴住一面,固定好每一根锡箔线就好了。

网友:
排线很好改的

网友:
哎 看来拆机确实风险大啊

网友:
这种情况直接换触摸板

网友:
我今天也遇到这情况,做了显卡后,发现触摸板用不了,这是神马情况

网友:
学习了   下次遇到这样的就有思路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