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 开机提示:temperature of the system (90 d)

楼主(2012-05-16):
风扇不转,请问是仅仅风扇的问题,还是电路也有问题?如何解决呢
问题

网友:
这个问题,你自己都不去确认,别人怎么帮你?

网友:
风扇不转要先排除风扇电机的问题啊

网友:
主要是还没拆,不知有没有维修过的经验

网友:
你把风扇取下直接加电测下啊

网友:
这个风扇容易坏哦

网友:
看看风扇转不装

网友:
这样也来问啊?我去!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太复杂了

网友:
解决了,是风扇的问题,换了风扇就好了,拆下的风扇量了一下,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