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G33M02 复位灯长亮,CPU无供电

楼主(2012-05-16):
富士康G33M02 复位灯长亮,CPU无供电,请教如何解决呢

网友:
根据时序,cpu没电压,电源管理芯片就不会发出VRMPWRGD.南桥没有收到VRMPWRGD就不会发出复位。所以还是先解决cpu供电吧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也不正常,请问ISL6312的工作条件有哪些呢

网友:
专家们帮忙解释下,谢谢

网友:
内存修出来就都有了。先不要看6321,现在6321第37脚肯定没用PG信号。
而且现在估计你北桥也无电压,VTT也没用电压。

如果经验不丰富,就把内存两个畅销管和内存电源IC给换了,可能是ISL6250 或者是9214
这是瞎蒙法。试试看吧。

网友:
我现在修的个富士康945gc也是没有cpu供电,当然也没有复位。vcc正常en正常,芯片6312业换 了。就是没有供电。场管正常.vid也不知道在哪里测

网友:
如果CPU没用VTT电压。那么换IC是徒劳的。 测试下北桥供电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