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红屏。????以前进过水,

楼主(2012-05-16):
笔记本红屏。????以前进过水,   换屏不行,外接正常,屏线和屏都换过不行,显卡加焊过也是这样,是显卡坏了吗还是怎么回事啊?谢谢

网友:
同志们怎么没有人回答啊,这种情况还是显卡的问题吗。?水知道啊?谢谢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怎样?我也遇到闪屏,换屏、换线、换高压板都没有,外接显示器也正常,最后是换显卡就正常了
宏基5572

网友:
修好了吗?????????

网友A:
外接正常 换屏不行 那还犹豫什么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我的是联想的板子,联想G460的机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外接正常 换屏不行 那还犹豫什么。。

因为它之前进过水,所以我不敢妄下判断。桥会不会也会引起啊?

网友:
显卡吧,果断处理!

网友:
嗯

网友:
显卡嫌疑最大了

网友:
查下屏线接口的供电   都正常  那就干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因为它之前进过水,所以我不敢妄下判断。桥会不会也会引起啊?

如果桥有问题 外接能OK?

网友C:
联想G460的啊 这个看过这个图纸、是I3的吧   这个型 号的 显卡好像是 集成在CPU里的!!! 换下CPU试下!!!!

网友:
对 先换下CUP试下 G460里面有集成显卡 就是管理屏这边的线路 如果换掉CPU还是不行 就果断换显卡!

网友D:
看R.G.B对地正常么 它们是显卡经过电阻直接上屏的 要么就是其中电阻被腐蚀变无穷大要么就是显卡原因

网友:
我感觉是显卡外围有电阻对地变大.红屏多是反馈电阻得事.

网友:
根据故障现象和处理方法,显卡外围元件可能性很大,查一下输出对地电阻有可能发现故障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R.G.B对地正常么 它们是显卡经过电阻直接上屏的 要么就是其中电阻被腐蚀变无穷大要么就是显卡原因

同意楼主。

网友E:
红屏,灯管坏了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联想G460的啊 这个看过这个图纸、是I3的吧   这个型 号的 显卡好像是 集成在CPU里的!!! 换下CPU试下!! ...

但是我的这个主板是独立显卡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屏线、然后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过屏和屏线已经试过了,大佬。。。。。。

只有重植芯片了

网友:
你这个是 cq系列的机器码  开机时红是好的   你这个如果不是可能是接口  后显卡  先考虑接口

网友:
先CPU后显卡    换吧,不好的几率几乎为零。

网友:
信号电阻的事吧

网友:
红屏?我看显卡可能性小,屏线接口或者接口附近小原件

网友:
找个拆机的试试

网友:
做等楼主正解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真有些棘手了,换个显卡,换个CPU试下,频线也换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红屏,灯管坏了吧

灯管坏会造成红屏? 我咋没遇见过呢

网友:
不要乱搞显卡,你不是用坏的,打下追下3G色呀,这种问题一般都不会 大芯片造成的,一就是个吧电阻的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但是我的这个主板是独立显卡啊。。。。。。

CPU里面也集成了显卡  看过图纸  你不防换下CPU试试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