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主板上的 W83627DHG-P

楼主(2012-05-16):
  W83627DHG-P    我用 W83627DHG-A   可以代用吗    哪位老师知道  速度回个话  在线等着

网友:
这个芯片  开机发烫   CPU 没供电           客户拿过来是开机瞬间掉电     CPU的上管MOS 管 短路了  换了能开电了    CPU 没供电了     IO芯片发烫

网友A:
可以代换 83627DHG DHG-A DHG-P都通用,我在华硕的板子上试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代换 83627DHG DHG-A DHG-P都通用,我在华硕的板子上试过的

确定 可以用吗

网友:
就几个烙铁工夫,试了就知道了,装上去又不会大范围烧毁,何不尝试下呢, 很多答案都是在寻找中找到的~!

网友:
刚试用W83627DGH代换W83627DHG-P发现触发排针无电压了,原来有电压的

网友(2012-06-26):
肯定可以代换的 我换过

网友:
可以代换,亲身经历,昨天刚换过

网友(2014-07-05):
嗯嗯  楼上说的对 W83627G-XX 都可以代换的 我也 测试过

网友(2014-11-12):
新手路过,努力学习中!

网友:
可以代换的,-a华硕很多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