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时上电时不上电

楼主(2012-05-16):
接了几天的机器,拿过来时掉电,测3V.5V都正常,重写BIOS,可以开机,以为修好,放一晚上,第二天开机又掉电,电流到0.4A就点了,无意中发现接电放个半小时,再开机就可以了.无从下手维修,望同行指点一下.

网友:
有可能有虚焊的地方

网友:
建议加焊EC

网友:
0.4安是一开机就跑到0.4定了?还是一路跑上去然后掉到0.4安???正常的话,0.4应该是CPU没工作,检查下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没?? 能开机就不好检查了,要有问题的时候才容易查到问题~!

网友:
待解待解待解待解待解待解

贰修哥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不开的时候测下,看少了什么

网友:
查一下再出来求具

网友:
看下开机的条件吧

网友:
可以正常开机就不好修了,一般这样的机器,先拆开,量下各电压有没有出来

网友:
直接干南桥

网友:
接上电头几次上不了电,上到0.4A就掉到0.01,3V5V都还有,真不小得是那的问题,加真要加焊一下3V5V的电源管理就好了,我今天换了个电源管理上去,不小得还会不会回不来。这个机器修的我头大,你要查问题时,它就正常了,真不小得是怎么弄的。有新消息再告知你们。

网友:
不是到0。4吗,喜哥说过,这样的问题应该在坏的时候查,在0。4的时候你看看少什么条件

网友:
上次修到过这种问题 不过我那台是每次都到0.4掉电 修了半天原来是一个后集供电接的一个保险坏了

网友:
来学习一下

super0612 -4 严禁灌水

网友(点评):
你这样可以视是灌水,知道吗?

网友:
换完3V5V的电源管理,用了几天,客户没找我了,可能是这里坏了。

网友:
加焊核心供电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