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2-05-16):
故障:有时黑屏
检修:开机40分钟后,出现故障,怀疑问题出现在逆变器和控制电路上,
检查逆变器的两个必备条件,24V供电和控制电压,测24V正常,而控制电压无输出,怀疑主板,测主板控
制电压,有输出,由此判断插件出现了问题,重新固定插件后,并用胶固定,故障排除。
黑屏

网友:
如果黑屏了声音还有的话,就应该是高压板,如果声音没有了应该是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