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傅们请进,菜鸟求助 IBM T41主板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2-05-16):
小弟新手,刚接触本本维修不太久,师傅这几天回老家了,不在,我就负责接待一下,今天来一个客户,拿了一台IBM T41的机器,说是原来的键盘坏了,自己订了一个键盘过来换,机器拆开放那里放了几天,今天键盘装上去发现不加电了,电容也被他在拆键盘的时候碰松了一个,让帮忙看看,打发走客户,没事自己就把机器给拆开了,可调电源16V上一下,发现插入的瞬间,短路指示灯跳,电流瞬间0.48左右,插好之后短路灯又不跳了,电流为0,初步判断是短路,断电后量各个电感对地,在量到下图这个电感的时候,发现电感对地阻值为O,不知道什么地方短路了,各位老师傅请帮忙看一下。
红圈里是客户碰到的电容,红框里是对地为零的电感

网友:
在线等,请老师傅们帮忙给小弟看一下,提供点思路,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烧机烧下看

网友:
还不是很懂,接在哪里两个点烧呢?直接插在电源口上,板子没有发烫的地方

网友:
你量的那是显卡供电吧   应该不是直接短路的阻值很小

网友A:
那你把电感拆掉看看是不是直接到显卡的   如果是就是显卡坏了

谢谢,我试试看先,一会上来回复

网友:
  直接上电,调低点电压 用手摸 看有没有烫的  地方     不行 那个电感 拆下来  量 下看前后级 那边短 就接短路的 那边  烧机  电压 不要高, 你懂的

网友:
显卡供电啊

不行你就用烧板子法烧一下啊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你把电感拆掉看看是不是直接到显卡的   如果是就是显卡坏了

电感拆掉了,我一个表笔接电感不接地的那一端,另一只表笔去量显卡背面的那些个电容,这个的操作方法是对的吗?这样量下来,不电感不接地的这一端不是直接到显卡的,是连着电感下方的那个MAX1845,和背面的两个八脚的场管

网友:
到底那一路短路你就修哪一路吧

网友:
不是接可调电流表烧
是接短路的地方烧

网友:
LZ拆原件 量电感都不会
那就没办法了

网友B:
你这 也确实太新手了吧   没在培训学校呆过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 也确实太新手了吧   没在培训学校呆过的吧

真没有呆过,让大家见笑了,楼上说接短路的地方烧,是不是就把拆下来的电感再给焊回去,然后在电脑两端接电源口上电呀?

网友C:
你表达的还不够清楚 , 是电压跑到 0.4A掉电 还是大电流保护 这个没看懂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表达的还不够清楚 , 是电压跑到 0.4A掉电 还是大电流保护 这个没看懂!!

是大电流保护,不是跑电流到0.4

网友:
麻烦楼主先把电容取下来测试下 换个键盘不会导致烧显卡的  就算短路的键盘也不会烧显卡的

网友:
感谢各位大侠,前辈,同行,老师,CCTV,MTV ,TVB,最重要的迅维,呵呵,是显卡BGA短路,烧了一下就是显卡芯片本事发烫,加焊了下BGA,OK了

反对楼主: 5.0 同意楼主: 2.5

网友:
短路 你都能加焊好 。。。。
短路也能加焊好,不是短路吧,是掉电吧
短路就是芯片坏了,不能用了,加焊,是芯片虚焊了,两码事。

网友D:
就是你红圈里的2个电容 我估计要么你没焊好导致连锡 要么就是电容直接被击穿了

网友:
对新手来说,有点难度了,断开电感测两边,哪边短路就是那边的问题,这还不好判断吗

网友:
革命仍需努力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就是你红圈里的2个电容 我估计要么你没焊好导致连锡 要么就是电容直接被击穿了

有道理,你最好是测量一下

网友:
这个好修  供电短路

网友:
不会吧,芯片短路还能烧好,应该是那两个电容有短路的地方,烧了一下烧好了吧.

网友:
大家都觉得有意思,短路竟然都能BGA好,神啊。不过了有这种可能性,应该是掉里面导电的小东西了,正好卡在某个地方导致电感对地为0,BGA的时候弄来弄去的一加热主板稍一变形那东西就掉了。所以就好了,或者是本来有一个滤波电容击穿短路一上BGA就给又烧成断路了。我也只能这样分析了。要不我都想去闭门再修练了

网友:
不解
显卡短路了加焊能好吗 ?? 难道是焊的时候点开了?

网友:
还是说 你从做的BGA 好了 呢? 表述不清楚呢?\

网友:
到底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短路加焊都能行,佩服的五体投地啊。真是世界之大,无奇不有,今年特别多

网友:
我估计是1845和周围的场管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