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怎么装系统

楼主(2012-05-16):
老手  进来看看

网友A:
先顶先顶下先顶下先顶下先顶下先顶下先顶下先顶下先顶下先顶下

xiaobo -5 严禁灌水
一修哥8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有奔头的,现在笔记本多了,价格也越来越便宜,质量嘛,就不敢保证了。但真正会维修的人却不是很多,应该很有钱景的

网友:
win7 有系统盘的话用盘装,没有的话做一个。装好系统后去网上下驱动,看型号装。
XP   的话,就直接U盘或光盘一键装

网友:
没有问题的问题拿出来做什么,你那个顶下别乱发,我上次发个顶子 ,扣啦30分说在发现乱发很多的顶子,直接删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顶先顶下先顶下先顶下先顶下先顶下先顶下先顶下先顶下先顶下

小心灌水,少发点这样的字吧,笔记本装系统和台机差不多

网友:
什么品牌笔记本,F2进BIOS设置  F12直接选择启动项,用光盘就选择CD ROM   U盘选择USB DISKA 或CDROM

网友:
和台机没什么区别的 别看到本本就头晕 把它想简单点就好

网友:
和台式一样的装,只不过个别驱动可能不匹配,要去官方下载

网友:
和你平常装系统一样的装
笔记本不也只是一台电脑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