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 上不了网 有点怪 你们遇到过吗

楼主(2012-05-16):
移动的宽带不用拨号的  笔记本直接接网线 网卡灯不亮  本地连接没反应,还是显示无网线接入。 也上不了网,
把网线插其他电脑 可以上网   《说明网是 没问题的》

把网线 接到路由 在从路由转一个网线出来 接上,本地连接 OK了 , 此电脑就可以上网,《路由是没设置过的》

   驱动官网下的   系统 换过 手动分配IP  DNS   都无解  高手 来帮我把   为什么必须是网线经过路由转 出来的 就能上呢  ???

网友:
没有人遇到过吗   郁闷呢

网友:
移动的宽带没用过....  不接路由器上网  有些不是要设置IP才能上吗  你的不是固定IP?

网友:
这个东西没搞过

网友:
网线速率不够引起的。调一下网卡双工和速度就可以了。很常见的。
ps:曾经那它当秘密藏起来的

网友(点评):
能说的详细点吗?

网友:
本地连接-属性-配置-高级-双工模式(有的不一样)-10M半双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