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 satellite M209 怪现象,求助高手解决

楼主(2012-05-16):
型号:东芝 satellite M209故障现象:开机显示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WRITE ERROR  press<f1>to load defaults, <f2>to setup
按F1就重启,按ESC也没反应,按F2能进BIOS设置,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后故障依旧,用编程器刷BIOS 后故障依旧,
向高手请教,求给个思路,谢谢

网友:
拆机光板点呢

网友:
看下你的纽扣电池电量是否低于2.5V``   刷 bios!1

网友:
BIOS,南桥,都有可能

网友:
现在就是裸板测啊,BIOS电池有电,3v多哪,南桥已经换过了,故障依旧,BIOS刷过不少于30次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换个BIOS芯片,再刷个最新的程序就应该可以了,我修过,我是把同样的板换了bios就好了

网友:
BIOS 芯片换过,故障依旧,问题尚未解决,挑战仍在继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