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EP-9NDA3J,,板上的IO型号

楼主(2012-05-16):
这IO烧成这样难猜后缀是什么,百度也查不到一个张清晰的图

(U51 )SC2643VXT (U3 )F75121R , ALC850 , W83627THF

网友:
      该芯片应该是W83627,W83627后面后缀字母看不清楚,你可以找不同的后缀字母来试一试看。

网友:
我个i给你出个注意啊
问这个TAOBAO店家,你说我找料板。看看这个IO型号 如果和我一样我就买了。
不过这样做不厚道,最好给人家点好处。买点需要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