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通电瞬间烧保险

楼主(2012-05-16):
今有一客户电源烧了保险,但经检测没发现有电容鼓包或者其它地方烧了,用万用表也量了,都正常,换上保险,但没把电源装起来,测试一切正常,绿线3.5V,灰线5V,短接绿线也一切正常,12V、5V、3.3V都有输出,然后把电源装好,再通电结果保险又烧了。后接60W灯泡测试,发现第一次通电的时候,灯泡会亮一下,很亮就象平常家里用的一样亮,但亮一下就灭了;然后再通电,这次就是灯丝有点发红就灭了。但如果放置一段时间,再通电,又会很亮。估计应该是第一次通电瞬间电流过大造成保险烧了,但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,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,谢谢!

网友:
查下哪里是否有漏电?

网友:
检查尖峰吸波电路,测大电容在通电瞬间的电压变化是否正常,检查待机电路元件有没个别发热较快

网友:
大电解电容坏了要换均压电阻的,查下吧,可能你换上的电容又坏了

网友:
有短路现象  引起大电流   仔细查桥堆   限流电阻  稳压管 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