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时钟电路工作原理

楼主(2012-05-16):
时钟电路工作原理:  当时钟IC在供电和PG信号正常后开始工作。输出两组1.5v左右的电压分别提供给14.318MHZ晶振两脚,晶振马上起振,振荡出两组14.318mhz频率反馈到时钟IC,时钟IC内部电路把送来的两组14..318MHZ频率分频和升频变为不同频率,沿时钟输出电路分别提供给主板上需要频率的元件。
    时钟IC厂家:winbond,   ICS, IDT, RTM

网友:
不错,学习了,IC和时钟芯片

网友:
望给初学者有帮助。

网友:
那‘MAXIM’是什么呢?

网友:
你好,楼上那位同仁你说的“MAXIM’是指在哪里?

网友:
那时钟IC内部电路把送来的两组14..318MHZ频率分频和升频变为不同频率,沿时钟输出电路分别提供给主板上需要频率的元件。最终起的是个什么作用?

网友:
非常好,下次修这电路有门路了

网友(2014-12-25):
楼主要是能配上电路图就更完美了

网友(2016-02-05):
好东东,赞一个!

网友A(2016-10-25):
是14.318KHZ吧,不是MHZ。 还有芯片有了供电,就可以给晶振电压,然后起振。最后收到PG,输出各路时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14.318KHZ吧,不是MHZ。 还有芯片有了供电,就可以给晶振电压,然后起振。最后收到PG,输出各路时钟。

理论学习的不错,给你点一个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