捷波K9N7G-R3 不稳定

楼主(2012-05-16):
捷波K9N7G-R3  拿来说是开机还没到桌面就关机了,以为CPU温度高保护了。到手一测,都不显示。换内存后以为显示好了,多开几次有不行。到后面直接是无复位了。CPU供电有 无内存 和桥供电。测内存供电F72815SG 3脚到F72830SG 更换72830后修复(省略N字)之前IO换过 桥焊过 72815换过 内存MOS 2个全换了。后面才找到是72830SG 的问题

网友:
配上图纸说明一下,更好。不过捷波板好像图纸不好搞

网友:
看到不稳定的板子就怕

网友:
要的就是你那省略N个字的内容啊楼主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太省了,内容不够详细呀,过程写详细些

网友:
此外省下N字。。。。。。。要的就是你这N字啊

网友:
太流水线了!精彩内容给LZ用N字省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