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4411S EC带程序吗???????????????

楼主(2012-05-16):
架构图里

KBC1091-NU KBC1070-NU 都是不带程序的。。

网友:
看图BIOS参与开机    带带程序要看你板上的 EC 和bios 上面有没有贴纸或其他特殊标记    有标记或贴纸的就带程序

网友:
不带程序的

网友:
看看。。EC有没有点,像BIOS一样的一样色点。。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EC都不带程序吧。还没见过带程序的呢.......

网友:
这个BIOS刷错是不触发的.

网友:
EC 应该不带程序吧,还没遇见过

网友:
看架构不带的

网友:
EC不带程序。。。可以肯定

网友:
不带程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