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提示按F1

楼主(2012-05-16):
有一台DELL 220的台式电脑,刚开始是电源坏了,换个电源可以正常使用,但每次开机都要按F1,英文提示SYS FAN ERROR,front audio cable error front usb Cable error,电池放过电,还是没有用。。。。
电脑

网友:
CPU风扇报警。看风扇接口查对了吗
补充内容 (2012-5-17 09:53):
进BIOS关软驱试试
反对楼主:
3.0
他乡的过客
反对楼主:
是系统风扇吧,

网友:
DELL的 不是原装电源 都会报警的 硬盘、CMOS、时间、 都有可能的。

网友:
提示音频供电错误还有USB供电错误,先进BIOS设置下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