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ATX-3006有待机5V,不启动

楼主(2012-05-16):
未短接,7500 8脚1.78V,11脚1.96V,12脚8.38-8.42V,3脚-0.01- -0.05V变化
短接后,7500 8脚1.23V,11脚1.30V,12脚8.68V,3脚0.01-0.05V变化。
想问一下,7500这样子坏了吗?没坏下面应该查?

网友:
一。供电低 二:8.11脚电压不对、看看4脚短接后会不会拉低。不拉低有短路,13007测一下。494好不好直接换一个

网友:
13007已经换过一对,4脚短接是0V

网友:
换13007,B级连接的1欧电阻,输出电压正常,需要上机测试

网友:
量一下开机条件试看看那里不正常

易点小弟 -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