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求高手帮忙一起来维修未出保的机器

楼主(2012-05-16):
今天收到客户一台DELL Vostro V13 拿来后机器声音很小,紧趴在上面才能听见 ,插入耳机有声音,正常,不插耳机声音小的和蚊子一样,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,也没有这台机器的图纸,那个高手看看这种情况会是什么问题,喇叭坏了吗

网友:
感觉应该功放芯片工作不正常备不过建议送保修站 还没过保不好弄啊

网友:
换喇叭试试 不行就换功放芯片了

网友:
先从软件方面着手

网友:
楼主你是搞维修的不?

网友:
像这种问题,先装个声卡驱动试试,有的可能还需要调下!在确定软件完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,再去考虑硬件的问题!

网友:
你是搞维修的吧,没出保还折腾个毛啊,直接送售后去,还能省点时干点别的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