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享 主板复位电路工作原理

楼主(2012-05-16):
   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:主板上的所有复位信号由芯片组产生,其中主要由南桥芯片产生,即主板的所有需要复位的设备或模块(如PCI  AGP  IO  北桥  CPU )都是由南桥去复位,南桥要想去复位别的设备或模块,首先自身要先复位,南桥内部集成了复位系统。南桥的复位源是ATX电源的灰线5V POWER GOOD,灰线能使南桥复位的原因是它在电源开机瞬间有一个延迟过程(100-500MS),即灰线在其他电源线正常输出匀100-500MS后才开始输出,灰线恒定为5V电平,在ATX电源开机瞬间此延迟过程表现为0--1变化的过程,此0--1变化的脉冲信号会直接或间接(通过门电路)作用于南桥,使南桥复位,然后其内部复位系统的复位信号产生电路会把灰线的恒定5V电平进行转换,分解成不同的复位信号发出,加入后级的各个所需处(即PCI  AGP  IO  北桥  CPU的复位脚)。当这些引脚受到复位信号后,该设备的存储器开始清零,相当于一切从头开始。

网友:
这对新手有帮助啊

网友:
高深,不懂

网友:
能看懂。很好的总结。

网友:
先看看,但是还是不懂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,对新手有用

网友:
就这几句吗

网友:
这样理解深刻,楼主高人呀,台机和本本通修呀

网友:
不是很懂。

网友(2015-03-11):
具体问题就难分析啦

网友(2016-02-05):
分析得真好,学习了

网友(2016-05-19):
楼主文中(当这些引脚受到复位信号后,该设备的存储器开始清零,相当于一切从头开始。)  复位信号是高电平,复位信号一来,清零工作该结束了吧,

网友:
新手还是看得不太懂

网友A(2016-06-18):
新手来学习了,谢谢楼主的奉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新手来学习了,谢谢楼主的奉献

请不要灌水

网友:
什么叫灌水,我在拍你马屁你不知道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