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个真正的故障主板,看看我能修好吧

楼主(2012-05-16):
现在我修的个联想L-I946F REV:1.2的主板。各供电时钟和正常主板对比都正常,复位就只有声卡的复位是低电平0,切断后测还是0,其余的是3.3.诊断卡在上电后延迟几秒钟才出现00,然后就不跑马了,BIOS是在同一型号的正常主板上拆来的25存储器,桥供电VCCQ 1.5 , CPU-RST 1.2 , IO-RST 3.3 , SM-VREF(GMCH) 0.9  ,V-DIMM1.8,PCL-RST  3.3,MCH-RST3.3,VTT-GMCH 1.2,VCCA-DAC 3.3,VCCHI 2.5,HI-VREF 0.7,
IO是IT8718F-3 EXA.在串口芯片cd75232和接口之间与有一个排容明显断裂,正在并口的地下,不知道是不是引起故障的原因,
下一步怎么去查,在线等待回复,谢谢大家

网友:
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了 就是总线故障了 总线故障就不好查了 下载图纸看看吧 要不就直接做桥

仔细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