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本恢复出厂设置了

楼主(2012-05-16):
索尼本恢复出厂设置了~只有一个C盘了~用了数据恢复大师~但找回来的DOC文件都是二进制编码~肿么办啊~在线等啊~

网友:
恢复分区表就行了。

网友:
用diskgen恢复分区表

网友:
看看原来是几个分区???先恢复分区,然后再恢复数据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很麻烦的    DISKGEN弄不出来的

网友:
不要进行二次写入因该可以找回来~!

网友:
楼主弄好没?看你是这么恢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