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 开机显示FAN Error

楼主(2012-05-16):
IBM T61开机显示FAN Error,FAN都换了,还是有问题,请大家参与下如何修复?

网友:
是不是IP地址有问题啊

网友:
已修好,是FAN电压没过来,保险丝断了.

网友:
.......晕 那么简单楼主也问啊...都知道是风扇问题还问 你换风扇之前难道没去检测供电啊 真服了

网友:
你都不听听风声啊?二楼啊二楼,你绝对是个亮点!不愧是2楼的啊

网友:
开始你没测电压啊

网友:
FAN电压没出来你的FAN能转吗。。无语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本人太佩服您老人家了,人老了就是不中用了,眼都花了

哦哦 看成网卡啦

网友:
FAN 和LAN虽然只一字之差,可是在电脑上却相差千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