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15 LCD不显示

楼主(2012-05-16):
机器CRT有显示,LCD无显示,键盘、滑鼠都没作用,如何修复?

网友:
找地方下手啊

网友:
查到KBC上有一个信号阻抗偏低

网友:
直接干显下试试

网友:
我的也是一样啊,就是不亮,那里出问题了哪,,内存cpu都换过了,,

网友:
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吗?电流跑多少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