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68 SE 主板维修一例

楼主(2012-05-16):
上星期一客户送来一台主机,客户描述为昨夜通宵下载,到第二天就打不开了。由于昨夜雷雨交加,估计又是一片被雷摧残的板板。。。

打开机箱检测,无明显烧焦的痕迹,插上诊断卡3VSB亮的非常正常。按下开关,诊断卡灯一闪即灭,拨掉显卡,再次通电,发现可以正常上电,但是无复位,不跑码。再次插上显卡,故障依旧,说明是显卡损坏导致的诊断卡灯一闪即灭。
先修主板吧,目测,没有明显的异常,掉电,断线,烧坏的迹象。
首先测试各大主供电(3VSB  5VSB CPU供电,总线,内存等)的对地值,正常。接下来通电检测,可以正常上电,说明,开机电路已经OK,那就按不复位的问题来修吧,按照amd+nv的时序,当上电完成以后,ATX电源会延时发出ATXPWROK给IO,IO收到以后会发出PWROK给桥,桥收到PWROK以后就会发出CPUVDDEN使能信号去开启CPU供电,当然在此时也会控制相关的DC-DC电路产生VTTDDR(内存供电)等,直接测试内存供电下管 的D 极,发现为0V,不正常(正常情况应该是1.8V),好吧,既然内存供电没有产生,就先把这个部分先修出来,此款主板内存供电的产生方式是APW7120+上下管的方式产生的

从它的脚位定义上可以知道,1脚BOOT脚是芯片的自举升压脚,此脚是为芯片内部驱动上下管提供动力的,5脚是芯片本身的供电12V,7脚OCSET是过流设置脚,一般都被设置成开启脚来使用。
实测BOOT脚电压12V,正常,5脚VCC 0V不正常,7脚为高。
直接把芯片取掉,再次测量VCC脚已经是正常的12V了。由此判定apw7120 芯片本身损坏,查阅资料得知apw7120和rt9214和fp6321是可以直接代换的,随便在一片料板上就找到了一片rt9214,换上后,内存电压完美的出来了。此时诊断卡的复位灯也常亮变成了一闪就灭。上cpu,可想而知,已经正常跑码了。

挡内存,上内存,显卡,正常显示

此间还有一段小插曲,原来用假负载,开机2秒掉电,后来想想应该是华硕的保护在作用,所以装上真U,直接跑码。
结语:修主板,时序真的非常重要,大家一定要把时序吃透然后去修板,会事半功倍。大家一起分享经验,互相进步。
另奉上:
[维修经验] 自己画的 AMD+NV单桥时序 (论坛一兄弟画的)
[主板维修] 画了一下午的华硕915时序

(我自己画的)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 学习了

网友:
一定记住 修的时候要学习楼主的细心

网友A:
楼主  这是神马道理?一闪即灭说明有短路的地方,但你说拔掉显卡能正常上电。说明显卡也有问题啊。怎么会是只修内存供电就好了。没搞懂。

楼主想说的并不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写得这么多 ,看来是用心了的 。

网友:
楼主太给力了

网友B:
直接把芯片取掉,再次测量VCC脚已经是正常的12V了

这样不烧后级电路吗?

网友:
佩服。学习。很棒。

网友:
不错,思路清晰

网友:
讲的很详细,学习了!

网友:
思路清晰,是维修姐的楷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 这是神马道理?一闪即灭说明有短路的地方,但你说拔掉显卡能正常上电。说明显卡也有问题啊。怎么会是 ...

的确是显卡核心供电上管短路,换后就正常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样不烧后级电路吗?

不会的,呵呵。不提倡哦。应该短接GS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会的,呵呵。

上下管子不取下 你取下PWM 不烧后级电路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上下管子不取下 你取下PWM 不烧后级电路?

呵呵,可能是侥幸的缘故吧!不建议这么搞,哈哈
取的时候建议把上下管都取下来或直接短接GS就安全了。省得 G  极悬空。

网友:
维修思路不错,分析的很清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打雷坏9214,很少见,应该不是雷击坏的.!

不是雷击坏的。那就是使用寿命已经到了

网友:
现在的华硕主板问题蛮多的

网友(2015-10-03):
引用 网友C:
呵呵,可能是侥幸的缘故吧!不建议这么搞,哈哈
取的时候建议把上下管都取下来或直接短接GS就安全了。 ...

安全的做法是断电测量APW7120芯片本身VCC引脚的对地阻值来判断故障。

网友:
提供的论坛一兄弟画的AMD+NV单桥的时序中只有总线、CPU及待机供电时序,不完整。

网友:
写得这么仔细,多谢楼主分享!

网友:
直查各大供电顺序就快了吧。先从内存,桥 供电,cpu供电,总线,快点。供电都好了,再查时钟,和pg,复位,总线,bios,bga的顺序 ,不知道对吗

网友:
那显卡呢 是短路了吗

网友:
这明明是短路啊  楼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