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泰信852D风太大了

楼主(2012-05-16):
我的安泰信852D风嘴的风太大了,我把风速调到最小,吹声卡之类的芯片还是就吹跑了,吹IO也离芯片稍远点,垂直吹才行,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呢

网友:
有一年多的机器了,风速按钮好用,我觉最低的1档风速也高

网友(点评):
简单方法:快了电机串入个大功率电阻,它不就慢了吗?电阻值的大小自己试.

网友:
不是呀,一档风很小!

网友:
我刚买的852D,开到420度才能吹下无铅的芯片,不知道我的是不是正品的,手柄上写的是850,牌子上是852D,不知道楼主的可是这样的。

网友:
852好像是轴流风扇来的吧?风量应该大不了

网友:
我用的卡达852,也是风大,最后把风嘴网前面拔了一下让风嘴与风枪之间有点距离,跑风用。呵呵

网友:
是的,和你的一样,手柄是850,吹有铅的也要开到430度

网友:
感觉852D不如以前的850好用,850就是好吹糊手柄的保护套

网友:
我的也是安泰信852D的风枪,回来用个几回就温控制不住了,有时敲敲外壳就好了,拆开里面也没有发现不良的虚焊点,后来又自己好了。时好时坏,想问大家一下,是不是这种风枪一开机,风枪里的发热丝是很红的,等检测到实际的温度后,比说设定到350度,一开机,发热丝很红,传感器传回来的温度和设定值一致时,发热丝才能变暗下来好多。这正常吗。谢谢大家。

网友:
温度调小点吧!对应的风也要小啊!实在不行就换个质量好的!磨刀不误坎材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