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680A无待机电压~~

楼主(2012-05-16):
客户拿来是,花屏~确认是显卡问题~~所以拆机,发现显卡上了红胶~~吹了红胶。不过没怎么搞干净~做了BGA,上电开始有0.34待机,马上就变0.003~开机灯亮下就没了。再开什么反应都没·~这机器拿来时,能开机,是不是显卡不行了·~影响待机的·~

网友:
显卡做挂了吧

网友:
你没有动别的地方 那就还是显卡的问题了

网友:
八成显卡做挂了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短路保护了 可以直接测量显卡上的电容 来确定是不是显卡做挂了

网友:
可以直接测量显卡上的电容

网友:
0.34待机???

网友:
有短路了。

网友:
显卡被你做挂了。量一下 显卡上面的电容 1半都是短路的 换显卡解决啊

网友:
我觉得是你显卡没做好  你重做一下就应该可以啦  这种显卡不会那么容易挂的

网友:
显卡周围是不是掉件  或元件错位

网友:
现在手里有个这样的板,也是掉电,还没开动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