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跑2A不亮求助

楼主(2012-05-16):
近期修了不少96,98显卡。 都是跑2A不亮。 测GPU,显存供电正常。 7805正常。 晶体波形正常。 目测无掉件。 BIOS也刷过。 GPU也加显过。 都不行。 同样的故障碰上七八片了。 怀疑是显存颗粒问题引起的不亮。 可又无法确定是哪一个,只得放弃了。 很郁闷。不知道有哪位高人有什么好的思路不

网友:
用NVFLASH 测GPU识别正常。BIOS也能正常读写。

网友:
换了其他显卡能点亮不?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,也没有解决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