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有吱吱声/发出电流声

楼主(2012-05-16):
刚买不久的液晶显示器,开机后有吱吱的电流声,关闭屏幕后声音消失。不知什么原因

显示器有吱吱电流声,分两种情况。
    第一,显示器内部电源适配器问题。
    有些低端显示器的电源适配器由于做工粗糙,用料不足,显示器就容易出现吱吱电流声,这不属故障问题,没办法解决。
第二,显示器内部高压板问题。
    如果电源适配器没问题,说明显示器其他硬件有问题,参考以下方法解决。
    首先,将屏幕亮度调低。然后,检查显示器是否内置音箱,如果有,将音箱设置为静音。最后,将显示器恢复为出厂设置。
    经以上调试后,如果故障仍旧,说明高压板坏了

网友:
这种声音的确让人郁闷,设备工作正常,就是这个声音,搞的头大。

网友:
刚买不久 拿去换板吧?  你的显示器用不久也。

网友:
是不是灯管打火的声音

网友:
虚焊引起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新的就赶快去换,这种用不久的,一般是后极负载大了

网友:
现在显示器竞价厉害 厂家能省就省 难免有各种瑕疵

网友:
带喇叭的吧,

网友:
有些电源设计就有问题。 有声音。

网友:
电容漏电,或高压打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