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-ig41M 点不亮 跑马98 D1 但内存换了一样!cpu烫手

楼主(2012-05-16):
L-ig41M 点不亮 跑马98 D1 但内存换了一样!cpu烫手 换cpu还是一样!!
cpu

网友:
查南桥是否有CPURST#
刷BIOS

网友:
98 D1是CPU已经发出寻址令,BIOS无响应。但是精英945P-A主板显示98 D1是能亮机的 。

网友:
还是不亮 并且插电就自动开机了!机器是放柜子里热死的!在不开机的情况下被客户开了一天多丢在那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