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BC926QF-D3 怎么代换?必须原型号?

楼主(2012-05-16):
这阵子点背,全是倒霉的活。头疼,一客户拿来一很新的没拆过的G550,心里大喜,猜测应该是显卡~~。谁知客户说在使用的过程中突然就断电了。。。

测吧。
无待机,断开3V5V换51427好了,再上电测南桥也是挂的,南桥好了KBC又爆烫。。。。。我倒了。。。手里没这KBC。。。

必须原型号代换?

手里有KBC926QF-D2和C0,

不知是否能代换。
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下

网友:
这阵子,真是邪了门了,不是Y510倒霉的显卡,要么就联想的超级本U系列的,CPU太爱虚了,桥也爱坏,关键它都是用黑胶粘的要么就是二修修个天昏地暗狼藉一片~就这速度还能快哪里去啊

网友:
D3应该能和C0通用的

网友:
谢谢,我在料板里拆个C0试下

网友:
最好找一样的,要不你得重新刷过EC

网友:
不知道,我没带换过,希望lz成功啊

网友:
没有带换过,路过看看!

网友:
用C0的换了,能上电开机,但电流档在了0.58

打算放弃了,一波N折,直接换主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