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进系统显示二三分钟就掉电,求高手。

楼主(2012-05-16):
今天接了一台y450,可以进系统,但用鲁大师测试到显卡就掉电了,掉完电还可以开机进系统过俩分钟又掉了,有那为朋友碰到了这种问题的嘛。

网友:
我接了台戴尔D830跟你的故障现象一样,随便一测试就掉电,温度也不高,还没找到问题呢,唉。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温度高或者是cpu温度高啊、

网友:
如果温度不高的话换个u试试

网友:
加焊显卡啊

网友:
是不是温度过高啊,以前遇到过散热器坏的你看看是不是散热器坏了

网友:
我清理了一下风扇,还是不行,温度也不高,做了一把显卡还是一样的问题,求各位给点思路。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出处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33377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