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360温度过高,求解决

楼主(2012-05-16):
直接上图

cpu上有两个核心,这个图片是清过硅胶,显卡上过铜片放小电影360测试的温度(别扯淡360不准,用其他软件。都他么的烫手了)
疑惑中,求大神解惑~~~~~~~~~~~~~~~~~~
天灵灵,地灵灵,各位大大神快显灵。。。。
无聊扯淡的,俺不鄙视你,一点也不。。。
括弧:之前遇到过,是铜管。一头发骚,靠近风扇却温热。。。后来换铜管,问题解决。铜管是一方面,大家做下借鉴。

风扇转速没问题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没遇到,同求解决方案

网友:
散热片跟显卡CPU 接触没有问题 风扇转速也没有问题 那就换铜管 我是想不出招来了 不行就改长转

网友:
对楼主改长转试试

网友:
我觉得独立显卡的话,算正常的吧。

网友:
楼主能发个散热片的图不?好看看你的散热铜管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能看出来?

能看个大概,看铜管的氧化程度和安装的时候的缝隙填充物接触的怎么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看个大概,看铜管的氧化程度和安装的时候的缝隙填充物接触的怎么样

网友:
是不是丝口堵住了哦

网友:
楼主你把板拆下来挂硬盘进系统在外加个小型风扇CPU显卡上+个散热块看温度怎么样,如果正常那说明可能是铜管的是了。我帮别人测机都是这样。不知对楼主有帮助不?

网友:
先换个铜管试试。换上温度还是高。那就查查温控电路!

网友:
楼主你所在的维修室的室温是多少度?
在我这里,冬天室温5摄氏度,DELL的笔记本,全新的,I3 CPU,独立显卡,开机进系统(Win 7),过十分钟左右,显卡40多度,aida64extreme测试的!现在室温20多度,相同型号配置的机器(不是同一台,但型号配置相同),显卡70度左右,CPU 50多度,硬盘48、9度,笔记本现在都比较过热!

网友(2014-07-06):
求解啊 我的也是

网友:
放铜片厚度一定要把握好,厚一点CPU温度就高,薄了显卡又散热不到。碰到过CPU导致温度过高的。

网友:
可以把散热铜管测试出来,手捏着出风片 风枪150度加热芯片散热的部分  如果长时间不会烫手 那就是散热片的问题

网友:
换铜管  长转试试

网友:
会不会跟BIOS有关呢?

网友:
换铜管、换好点的含银导热硅脂、CPU上加铜片、改常转。

网友(2014-08-06):
我也有个Z*词语被过滤*pu温度很高 正打算换个铜管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