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ND10 点不亮

楼主(2012-05-16):
    昨天接一台美女的三星ND10 小上网本,说是自己拆机清灰,然后就开不了机了,开机电流很低,只有0.4 拆机测得 1.5 和1.05 电压起不来,测控制芯片,SC415 ,VDD 5V ,EN 3.3V ,后级没有短路,电压就是起不来,因为没有这个芯片,一面定芯片,一面分析下这个电路,有些地方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, BST 只有5V.1.5V ILIM 只有0.19V ,1.05V ILIM 0V,TON 开机前后17V--0V跳变,经查应该是正常的,控制1.05V的Q509 2脚一道平波,3,4 脚无反应,控制1.5V 的Q506 2脚 是这样的4脚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,会是芯片的问题吗?

网友:
换换试试就知道了呀,呵呵

网友:
这个 只能是测试了才知道

网友:
  换了个芯片好了

网友:
  但此时发现还有问题,就是不定时的掉电,大部分到WINDOWS滚动条掉电, 拔掉硬盘进PE也是一样的,
真是晕掉了

网友:
上网本不好弄啊  我这有个三星上网本 作系统作不上 能作进去 释放时 到滚动条 掉电

网友:
前几天刚修一sony的上网本开机一会就掉电,后来查出来居然是开关小板有问题,也许可以参考。

网友:
掉电应该还是供电问题 最好加焊CPU供电芯片

网友:
掉电查出来了,是风扇问题,风扇不转,导致风扇反馈脚无电压,然后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