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驱动板上连接开关板开关电压没有3.3V直接是0其他正常是那里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16):
显示器驱动板上连接开关板开关电压没有3.3V直接是0其他正常是那里的问题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出处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27193-1-1.html

网友:
有可能是按键坏了 驱动板保护

网友:
你是不是拆开来过啊 没装好吧

网友:
确定装好的

网友:
通用驱动板和按键。

网友A:
看电源板上面有5V过来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电源板上面有5V过来没

有5V到驱动板的

网友(2013-12-22):
看上拉电阻有没开路,要是没开路,这问题倒是比较搔头,我也碰到一美格的,就是开关按键没电,上拉也好的,拔掉按键板,对应线路上还是没电,怀疑主控芯片问题,拆掉芯片电压有了,但换一个上去还是没有,静态测量也没短路,在线读写程序也正常,就是搞它不明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