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T61集成板问题求助主板型号 88952FU

楼主(2012-05-16):
此主板不稳定,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,不能开机时,待机电流是0.01,能开机时待机电流是0.05,  当不能开机时待机电流是0.01,无触发,屏上的交流电源指示灯灭。    有时又突然可以开机,电流待机是0.05,这时的屏上的交流电源指示灯就是亮的,   当可以开机后,使用电脑这些都正常,用一天都没问题。

     请问这个现象会在哪方面呀?  如何着手,请大家多多指点,好久没上论坛了,希望大师们谅解,并多多指点,谢了。

   补充:  能开机后,再关机,在关机不断电的情况下,待机电流是0.04,再开机是正常的,       当关机后,把电源断掉,再开机就有时不能开了,此时的待机电流是0.01  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出在EC上,不开机时看一下电压是否到了公共端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电源有问题啊?要么也不可能这么低啊?你可从头查下啊!

网友:
排除电源的问题  肯定是板子的问题了,请大师给个详细的思路,   比如会是哪些芯片或元件的问题,注体检测的脚位。     谢谢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师指点一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