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希捷160G上网本硬盘看电影蓝屏

楼主(2012-05-16):
这几天怎么遇见都是硬盘坏。华硕上网本  看电影最多半小时蓝屏。经过代换测试是硬盘问题。检测硬盘没坏道  可以正常分区格式化。正常装系统 进入桌面提示unknown  hard  error   提示点确定 。 最好一项蓝屏代码bf800000.datestamp.4f  of  off9  大师们这硬盘是哪里问题  还能修吗? 谢谢。

网友:
测一下温度 是否因为硬盘温度引起 硬盘在外面测是没问题 但如果主板散热差,那硬盘的工作会很不稳定

网友:
想修的话就发过来,我可以帮你看看!

网友:
最好把认为坏的这个硬盘装到好的机子上测试看是否是硬盘问题

网友:
换条内存试试。我遇过的虽然不是和你的机器一样。但我解决问题了。换内存好的!

网友(点评):
都说了是硬盘问题还叫换内存????

网友:
估计是温度高了吧

网友:
但换个新硬盘就好了。放电影在也没出现故障。

网友:
硬盘固件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