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21雷击后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12-05-16):
一台海尔T621本本,雷击后进不了系统,网上,南桥,EC ,时钟芯片,都换过了,还是进不了系统,现在没有思路了,请大家帮个忙,提供思路。

网友:
雷击话还是网卡那边,再仔细量一量网卡和时钟芯片。

网友:
很多机器不进系统刷bios就好了

网友A:
现在的bios都很容易坏 有进水 还有摔得 居然都坏bios

网友B:
坏了就乱东西这样不太好,要按时序来修

网友:
把光驱拆掉看看能不能进入系统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坏了就乱东西这样不太好,要按时序来修

现在没有思路了,求思路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没有思路了,求思路,

我正在基地学,现在还帮不了你。。真抱歉。。

网友:
雷击的 声卡也会爱坏  显卡什么的  或者硬盘问题 你扫扫硬盘坏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bios都很容易坏 有进水 还有摔得 居然都坏bios

进水的机器BIOS坏的很多的  一进水里面的资料就容易丢失

网友:
是不是你硬盘还有问题啊

网友:
进步了系统是什么意思,卡在WINDOUS吗
还是点不亮

网友:
裸板 最小系统法测示一下 不行再换个硬盘试试了

网友:
硬盘有问题也进不了系统的

网友:
为什么不试试先换硬盘看看,然后拆掉声卡看看

网友:
既然你都搞了那么多芯片,应该不在乎换硬盘,然后拆声卡,换显卡芯片啦

网友:
换下北桥 CPU,换的差不多了。也不差这两样了。

网友:
这个时候应该知道时序的重要性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坏了就乱东西这样不太好,要按时序来修
已经上电了,只是进不了系统,时序不起作用了吧?

网友:
T621 的 进系统要调节 硬盘格式

网友:
我遇到一个也是进不去系统 在滚动条死机了,还没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