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死人的海尔W36,显卡挂和板载内存坏。

楼主(2012-05-16):
      同行送来一台海尔W36笔记本,说是不显示,去加了显卡还是不行,拿来我修一下,拆机测显卡上的电容,对地000,明显做坏了,拆机把显卡取下来,板上不短了,报了个显卡的价,直接更换了一片新的7400显卡,哪知道这才是最初的故障。
     上电跑到1。34A不动,用示波器测内存SM总线已到内存,但不过内存,正常的板载内存是不用上内存的,看到原机器上的内存金手指都变了颜色,一定没有少擦,直接换自己测机的内存上去,还是不亮,下了个BIOS刷进去,正常显示海尔的LOGO。以为可以收工了,没想到挂上硬盘,过了第二屏就白屏了。
     上论坛看了一下,这款板和ASUS W7J的主板是一样的,都是板载512M内存,不装内存不显示,明显的板载内存有问题,造成系统文件在启动过程中丢失,本来想屏蔽掉板载内存,割断板载内存的地址线,或者把时钟接地,都不行,用风枪把八颗内存颗粒全下了,也不显。没办法,拆了一条好的512M内存,用BGA做上去,总算是可以了。直接进系统OK。
      板载内存的信息写在主板BIOS里了,自检的时候检测不到板载内存,或者检测不过板载内存,都会不显示,在自检通过了640K基本内存后,如果扩展内存有问题,会在系统启动过程中丢失文件,造成无法加载系统文件。

补充内容 (2012-5-17 10:50):
拿一台好机,一条好的内存和一条坏内存,再用示波器测试,对比一下就知道有什么不同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2-5-17 11:18):
找的是一条现代的512M内存,容量和板载的一样,颗粒的前几位代码相同。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案例!
只是不知道楼主怎么用示波器看SM总线到内存但不过内存的。

网友:
偶觉得像这样的问题,应该做基本外观检查,然后再做下全面检查比较好,至于通病那就太多了!

网友:
多看多学,一起努力

iamzzl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啊 还能 这样搞吧

iamzzl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也可以互换

网友:
如何用示波器测量 内存的SM总线。。怎样的波形才算到了内存或者已经过了内存

网友:
这个都知道,楼主太强了

iamzzl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。

iamzzl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得好好学习一下了

网友:
楼主你真强,板载内存,我也换过两次,但没有一次成功的,想问一下,换板载内存要对型号吗

网友:
那个内存颗粒怎么对位呀  我最怕搞显存什么的

网友:
这个厉害呀,这招是怎么用的,内存是怎么对换的,用颗粒同型号吗

网友:
同楼上问,更换板载内存需要对型号么?

网友:
 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!

网友:
同问内存型号,对位问题

网友:
这个案例和之前看到的直接把CPU旱灾主板上0一个道理

网友:
问一下,,,闪存蕊片型号要不要一样的???还是容量一样就可以???

非常不喜欢板载内存的板。。

网友:
显存怎么那么多

网友:
512内存怎么能替换板载内存呢

网友:
看来上家是误诊了,做了显卡。楼主技术不错,有点不明白,像这种情况就不能测出是那一片芯片坏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