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求解 新装win7 系统 游戏不能玩啦

楼主(2012-05-16):
新安装的win7系统 游戏不能玩啦,同样的系统昨天装的能玩,今天在装就不能玩啦,玩的单机游戏孤胆枪手,游戏不需要写注册表什么的,不知道是不是今天装的系统文件自己少装啦什么文件,现在正在拉游戏拉到别的电脑上 看看能不能玩,懂得高手解释下,迷茫中。

网友:
刚才拉到别的电脑上能玩,nvida geforce 310 少这个什么意思 显卡的驱动吗?难道没安装显卡的驱动

网友:
你右键打开计算机 选择设备管理器  看下有黄色问号或感叹号的吗 如果有你下个驱动精灵装下就好了。,,如果没有 你把游戏重新装下。,还是不行的话,那么你重装下系统看下。。

网友:
win7的,选择设备管理器  看下有没有显示适配器,如果没有,重装驱动

网友:
下个显卡驱动装上就行了

网友(2012-09-28):
可能是启动的问题  可能是安装的时候少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