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2-05-16):
la46的主板,无待机3,5伏,EC的工作条件正常,是不是BIOS有问题?
不触发

网友:
另外EC的时钟没有,不知道EC的时钟是怎么产生的?

网友:
应该不会是BISO 问题吧

网友:
先修3V5V啊
同意楼主:
1.8
辉煌明天
同意楼主:

网友(2012-06-19):
似水.....
同意楼主:

网友(2012-05-16):
查保护隔离电路,先把3、5V查出来了!
信诚
兄弟 你在讯维没听老师讲课啊,他都说了IO条件正常 还叫人家修隔离保护。

网友:
待机的3,5是一个S5 ON的信号,通过EC 发出来的,现在EC 没有发出来,怀疑这方面还是有问题

网友:
查EC 供电,时钟,复位呀。

网友:
到南桥和IO的开机信号 ,进水的机器零件引脚有长霉连在一起的地方 信号对地 或者是某一路供电对

网友:
楼主。修好了没有啊??回复一下

网友:
下个图纸看看 吧

网友:
你说的是够不详细的啊。。那还怎么查啊。。。

网友:
先修待机电压! 这样的一手机,应该不是很复杂!先软后硬
同意楼主:
5.0
bd2010
同意楼主:

网友:
S5 ON 是否短路 被拉低

网友:
和我手上的一台V460独显的机器一样,开始是有3V线性 无5V线性,换了51123PWM芯片,现在是无3 5V待机,这个是由EC发出的开启信号,EC工作条件正常了,打了下CS#,波闪了下就死波了,刚下了EC的BIOS和南桥下的BIOS,下午去刷了,完了告诉你结果
同意楼主:
5.0
nobus
同意楼主:
等结果

网友:
会是BIOS问题吗?你看一下EC的工作条件呢

网友:
EC复位出来了没有。

网友:
查保护隔离电路,先把3、5V查出来了

网友:
这几天没时间上网。上次刷了BIOS后,S5开启信号到待机芯片为高了,待机3 5V都出来了,现在遇到情况,电流待机时在0.006,过几秒就跳到0.1~0.3之间,瞬间又掉到0.006,查了下RSMRST#也为高了,开关那边电压3.3 过几秒也掉下再上来,把线拔了也是这样。听说BIOS刷完或放电后可能引起自动开机等,现在想后面是不是有短路,哪里电压出不来,晚上继续研究,头都大了

网友:
正在修这机器,不触发。

网友(2012-06-19):
这机子要查U 内存 屏才能正常 裸板开机一直电流跳变
So.小坏
有示波器的很好查了,看一下在电流跳高时待机3V 5V哪一路波形有下降沿,再沿路拆件排除
详情

网友:
来自: 江苏南通 来自 江苏南通
早修好了啊 学校时就已经修好了 25楼的兄弟 这板子正常时候 裸机加电 S3就是一直重复跳的,不像其他板子电流跑的上。我的是TPS51123坏,BIOS死波 2个问题,搞好其实已经好了,要装U 内存 屏 才不跳,新的I3 I5很多都是这样的,害我花了三百多换了个板,其实原来板子已经修好了,哎 就当学费了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