朋友给我出了个难题,求助大家!怎么人工制造档LOGO的现象?

楼主(2012-05-16):
朋友给我出了个难题,求助大家!怎么人工制造档LOGO的现象?
我想,档LOGO,一般是外设和南桥有问题。在这些方面动脑经了
哪位高手能否赐教?

网友:
刷下BIOS试下。

网友:
开机按下那个暂停的键就行了

网友:
外设的总线搞下嘛

网友:
直接把USB的数据线短路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(点评):
USB数据线短路,南桥会坏吗?

网友:
断开USB48M时钟,是吧,

网友:
制造故障比维修故障更难啊。。。

网友:
新手,也来参与学习

网友:
说真的,不像是干好事的~~~~不过我有个办法,你插个主板不支持的频率的内存就行了

网友(点评):
我和朋友经常人工制作错误,让对方修的,纯粹学习

网友:
没搞过,楼上几位动USB,时钟的办法可以试试。还有硬盘接口

网友:
办法挺多的啊   都是修好了才知道的把  呵呵我就知道USB接口短路会造成这种现象   给USB线路短了是个不错的办法哦

网友:
主板检测不到硬盘 和USB会当LOGO吧,

网友:
修过T400的机子USB数据短接而档LOGOS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