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人不修的的摔过的ACER上网本,怎么修复的!

楼主(2012-05-16):
今天接到一台别人修过的二修ACER上网本,缺色,一压有时又能好,客户说摔过,别人修做过北桥,没修复,让他换板,他觉得贵想让我们修修,我一接本觉得摔过,修复的机会不大,但压压有时能好,取下桥试试吧取下来一看,掉了10来个点(没有相机照下来,照下来也不知道在帖子里怎么传),我用电筒照了下,多少点没有,只有一个点感觉有用(我测过屏线阻值,只有一个不对,感觉就是这条掉点了)报着试试看的态度,把个点和屏线接上(焊BGA之前预先把飞线埋在掉点出,做好BGA后打下阻值,对了就焊好了),接屏点机,OK!

网友:
有前途  10来个点也补的上哦,,,,

没仔细看, 没看到楼主说么, 只补一个点就行,其实9个是空点

网友:
楼主的细心让你赚到了别人赚不到的钱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楼主修出来,楼主又上一层楼了!!

网友:
飞线是细活,是我可没这能耐,,向钱看,必须得念念这个呢

网友:
看来楼主飞线技术很好嘛,~又积累了一客户啊。

网友:
补点 细心活啊!

网友:
不是10来个点也补上了,是只有一个点有用,其实,北桥显卡有很多空脚,空脚最容易掉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