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680 开机键不能触发,NOVO键可以开机

楼主(2012-05-16):
联想E680 开机键不能触发,NOVO键可以开机,退出还原,进入系统一切正常,排除开机键坏,有高电平,望高手帮忙分析。

网友:
你这个提问,被人怎么回答你啊?你起码要把把开机键到EC,EC到南桥的触发信号都量一下啊!

同意楼主

网友:
楼主,试打EC的SWiN脚直接接地触发试下。可能是按键到EC这线路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飞根线吧,开关到EC,断线了说不定。